哪位师傅正在修L440的机器,麻烦进来看下,谢谢

楼主(2017-08-23):
哪位朋友手中有正在修的L440的机器啊,集显的,麻烦帮忙测试一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机器进水了,电阻腐蚀掉了,R3652    R3618   这两个电阻接的都是19V但是不知道阻值是多大,麻烦有的,测一下,谢谢

网友:
怎么图片传不上来呢,总是提示服务器错误,     这两个电阻的位置就在CPU背面右下角这个位置,很明显的,麻烦有的大师帮忙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
有没有在修的师傅啊,帮忙看下,谢谢啊,

网友:
没有搞到过这样的机器  无法帮助你   抱歉

网友:
不要沉了,有没有大佬在修这样的板子,麻烦给测试下,谢谢

网友:
这个没有,没办法帮你了,再等等看吧

网友A:
看图纸 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图纸看看不就晓得了吗。。。

你有图纸吗,兄弟,麻烦传一份,花钱买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 不就知道了

你有图吗,兄弟,花钱买你的也行,板号是12889-1

网友:
麻烦有图纸的师傅传下图纸也行,板号是12889-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