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57 DA0AM9MB8D0 加电不亮八声报警

楼主(2017-08-23):
DELL 15-7557 DA0AM9MB8D0 加电不亮八声报警,数据总线信号有,BIOS已经刷了,显卡加焊了,屏也换了还是不亮   电压正常 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有没有遇到过同行们。

网友:
如果EDP的可以强制屏供电看看,转换芯片如果有也可以换换。

网友:
重置吧   不要想着偷懒    加焊是能好一部分机器  我这里很多二修机器

网友A:
换过屏线试过没有,DELL有的机型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屏线试过没有,DELL有的机型是屏线问题。

                                       还没有没有屏线换试试,和客户商量看看能不能等几天发一根屏线。

网友:
DELl  8声报警是  显卡  屏   和屏线,找个屏线试试吧

网友:
屏线 坏了吧

网友:
屏线或者显卡,换个屏线试一试。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 反正就那几样  屏  屏线  还有显卡   先简单排除一下   应该是主板没有设别到屏

网友:
                             换了屏线也不行啊

网友:
外接试试

网友:
   机器有外接吗     屏和屏线换了试试看

网友B:
换屏线不行的话,查一下显卡 显存供电,不行就换显卡试试,还有就是桥的LVDS模块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线不行的话,查一下显卡 显存供电,不行就换显卡试试,还有就是桥的LVDS模块供电

                                不想修了

网友:
换显卡试试?现在很多加焊都不一定好的

网友:
屏线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的问题!重新换个新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