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G505不显示

楼主(2017-08-23):
联想 G505板号LA-9911P REV 1:0 AMD独显的,开机不显示电流0.6-0.61来回跳大神门有碰到过什么问题吗
不显示
板号

网友:
信息量太少,不过AMD的机器北桥容易出问题,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像这种供电应该都ok,先BIOS,桥,显卡轮流来吧

网友:
这个是CPU问题,这个机器CPU就爱坏 。换了就好 不用谢

网友:
g405 cpu坏的遇到不下5台 重点是待机高

网友:
在网上买的BIOS 是BIOS问题,刷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