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D R2.0 bios REV 1.0

楼主(2017-08-23):
板子故障时开机2秒掉电 重新开 ,第一步 不读U 示波器秒抓测试各电压正常 就是没有U电压 然后CPU一看  我蒙了。直接换CPU  点亮OK。  少走了好多弯路 。以前 CPU坏的  没有明显外观损坏  害 走了不少弯路  最多的是不读内存 偶尔开机   的那种

H81M-D R2.0 2017r1.0.zip

网友(2020-03-27):
请教下,这个CPU坏了,外观从哪里看出来?

网友:
楼主 你这个不读CPU示波器可以抓什么信号来判断是否在读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