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T3I 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7-08-23):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主机。桥,显卡,cpu一体的机子。
以前修过。重新插内存,在迅维网上下载bios,刷bios。还是不亮
,网上查cpu上有个通病电容,去掉,不行。加焊cpu,还是不行。准备放弃了,怕下载的bios有问题,把刷bios之前备份的重新刷回去,电脑开机有了报警声,重插bios后亮机,维修结束。本身故障估计是cpu虚焊。下载的bios用不成。这款机子有两种bios,4m的和8m的。下载时要分清,我的时4m的。现在把我保存的分享于下面。
CFT3I 4M BIOS.zip
自己备份的亮机bios
刷BIOS

网友:
这款机器不是电容吗? 还没见过CPU空焊的。 碰到过4台都是电容。去掉就好啊

网友:
电容坏的修到过,BIOS没有注意到过,学习了……

网友:
我碰到好多台都没修好 最后都是交换的主板 这个机器联想坑人 啊

网友:
本来就是CPU那个电容的问题,结果你刷了错的BIOS,然后又加焊CPU,再刷回原来的BIOS就好了,这款电容通病,早就有人说过了,

网友:
上次修过一台是加焊CPU好的,电容通病

网友(2017-10-21):
已验证,bios是好的,我也是在别处下载刷后内存报警,刷楼主的完美亮机

网友:
记得以前修过收银机的板子,就是这种绿板子,同样是点不亮,只要把通病电容去掉就行了

网友:
+RTCVCC 3.3V
+VDDBT_RTC U20(O) 1.8V
+VIN L13 19V
+VIN_APU L5 19V
+3V_LDO U16(23) R554
+5V_LDO U16(27) R555
+5VSB L4 PFB12
+3VSB L3 PFB11
PWRBTN_L U36(32) 3.3VSB
SLP_S5_L U36(34)
SLP_S3_L U36(29)
SIO_PWRON_L U36(30)
+1.8VSB L6
+1.5VSB SU3(5)
+12V L12
+VCC QSW3(S1)
+VCC3 QSW4(S1)
+DIMM_5VDUAL QSW8(D)
+1P8V L7
+VDIMM L14 1.5V
+0.95V L10
+DDR_VTT U39(4)
+VDD_NB L8
+VCORE L9

网友(2017-12-23):
cpu上的电容坏了。修过好多片这样的板子了

网友:
电容坏的多............................................

网友:
楼主牛X威武!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什么U?把桥、显卡、CPU都集成了?

网友:
这个联想机器碰到的很多都是CPU上的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