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冷防冻技术措施

楼主(2017-08-23):
  一、正常运行时的防冻措施  1、机组正常运行时,空冷程控自动投入,控制背压8-15kpa.a,任何情况下不得低于阻塞背压7.2kpa.a运行。

  2、空冷冬季工况运行,应加强对回暖程控及防冻保护运行的监视,确保其投运正常。

  3、进入冬季,将列单元之间存在的缝隙和孔洞须彻底封堵,空冷岛运行期间,单元隔离门在检查结束后随手关闭,以防止窜风。

  4、每班至少检查一次各立管阀、齿轮箱、空冷电机电加热及抽真空管道、压力变送器仪表管电伴热带运行情况,确认加热电源开关投入正常。

  5、冬季运行期间每值应就地实测温度不少于两次,各部温度控制值见附表1,监测温度同时重点检查各散热器管束有无变形,特殊工况发现个别列凝结水温度低于0度时,应通过敲击方法检查凝结水联箱是否发生冻结,调峰负荷较低或启停机及事故过程中应增加检查次数。

  6、低谷深度调峰空冷切列要求及注意事项:

  a)运行中切列是不得已情况下的调整手段。
  b)机组深度调峰空冷风机自动全停,背压低于8.5 kpa.a,凝结水温、抽空气温度不能满足防冻要求时考虑切列,切列优选1、8、2、7。(1、8、2、7列停机时立管阀均调校过,严密性相对较好。)切列时仅关立管阀,抽真空阀、凝结水阀不得关闭,并将切除列抽真空阀、凝结水阀挂“禁操”牌。
  c)切列后,严密监视切除列凝结水温度、抽空气温度,当凝结水温度或抽空气温度<10℃,应立即恢复,投入切除列。切除列投入前应考虑通入切除列的乏汽是否满足防冻流量,应可以采用加负荷,切列、提高机组背压等调整手段一次性完成切除列投入操作。
  d)切列后加强对切除列顺流管束的检查,发现管束有变形迹象时,应立即投入切除列。

  7、凝结水过冷度:根据直接空冷系统冬季运行的特点,凝结水过冷度定义为汽轮机低压缸排汽压力对应的饱和温度与各列下联箱的凝结水平均温度的差值。在冬季防冻期间,过冷度作为安全指标进行监控,经验值控制<6.7℃。(运行中可以直接监视ACC总貌空冷排汽管道测点平均温度与空冷凝结水回水母管测点平均温度差值,控制最大<5℃)

  8、冬季遇有大风降温或风力较大的气象情况,运行人员应适当增加机组负荷或提高运行背压等手段,防止大风、降温、再加上散热器热量分布不均发生管束冻坏事故。

  9、冬季运行期间,加强对排汽装置的补水量及排汽装置水位的监视,发现排汽装置水位下降,补水量异常增大时,应分析空冷管束以及凝结水管道内是否发生冻结。

  10、空冷程控异常时,短时处理不好,人为手动调节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a)尽量保持同列中各风机的转速相同,尽可能保持各列风机多投、低转速运行,绝不允许发生由于某一风机转速过高造成局部过冷现象。
  b)调节风机转速,使各列散热器下联箱凝结水温度均高于35℃(最低不得小于25℃),抽空气温度高于25℃且各列散热器凝结水过冷度均小于5℃。
  c)当抽气口温度低于25℃时,停运相应列的两台逆流风机,10min后,若抽空气温度继续下降,启动两台逆流风机反转,并维持两台风机转速26.2rpm,30min后或该列任一凝结水温度有明显下降趋势时停运,并恢复正常运行方式。反转方式启动逆流风机时,同列的两台风机尽量同时启停。
  d)运行中空冷散热器凝结水的任一温度降至25℃以下,应及时查找原因,温度继续降低至20℃以下时,降低风机转速,提高背压3KPa.a,若30min内温度不上升,则增开一台真空泵运行,当空冷散热器凝结水温度上升至35℃且空冷岛进汽温度与空冷散热器凝结水温度之差小于5℃时停运。

二、机组启动时防冻措施
  1、检查挡风墙完好,抽真空管道、凝结水管道、立管阀保温完好;伴热投入,伴热效果良好。

  2、冬季启停机过程中应设专人对空冷岛各列散热器下联箱及散热器管束进行就地温度实测,有异常时应增加检查和测量次数。

  3、冬季机组启动锅炉点火后,升压至2MPa以前,不得向排汽装置排入热疏水。低旁暖管和空冷岛送汽过程应可能缩短,在较短时间内使进入空冷的蒸汽流量提升到最小流量要求(见附表2)。空冷投入步序如下:
  a)核对确认空冷岛各列散热器立管阀、凝结水阀及抽空气门处于关闭状态。
  b)锅炉点火后,启动疏扩疏水箱疏水导降温池,隔离进入排汽装置热疏水,轴封系统暖管,供回汽疏水排大气。
  c)主汽门前0.1MPa,开启冷再管道疏水(5个至启动疏扩疏水门),开启高旁10%暖管,轴封送汽抽真空(预抽真空背压值设定45Kpa.a)。
  d)主汽门前升压至5MPa时,开启主、再热汽门前疏水及低旁前疏水(3个)暖管,5分钟后开启4列凝结水阀、立管阀,开启低旁30%左右,调整高旁开度保持低旁前压力0.5-1MPa向空冷岛送汽。关闭所有至启动疏扩的再热汽系统管路疏水,回收启动疏扩疏水箱疏水至排汽装置以迅速增加排汽装置热负荷。
  e)旁路系统投入后,控制高旁后温度<250℃,控制低旁后温度100-130℃,根据排汽缸温度投入汽缸喷水,控制排汽缸温度<70℃,在保证空冷岛进汽温度小于100℃情况下,尽量提高空冷岛进汽温度,使蒸汽进入空冷后有一定过热度。当空冷送汽后计时到30分钟期间,锅炉应加强燃烧,汽机逐渐开大高、低旁,保证空冷凝汽器最小防冻进汽量的供给,并控制两侧排汽装置压力差不超过6Kpa,排汽温度差不超过15℃。

  4、空冷送汽后密切监视凝结水及抽空气管温度。蒸汽进入空冷数分钟至十几分钟后,对应列的凝结水温度应先小幅上升、而后明显下降,说明该处已有凝结水通过;直至凝结水温度大幅上升至饱和温度,则说明该列已被加热。如温度长时间不变,则应首先考虑是否因抽空气不畅导致的背压较高造成的的蒸汽换热及流动恶化;其次应考虑蒸汽流量不足,蒸汽只在已投入三角内局部凝结。

  5、发电机并网后,可逐渐关小旁路,在确保汽轮机乏汽流量大于最小防冻流量且4列散热器各部温度正常的前提下,逐步切除旁路系统。随着机组负荷的增加,根据乏汽流量比投入其他列散热器运行,投入顺序为4-5-3-6-2-7-1-8,并网后负荷<132MW时,注意控制背压<25 Kpa.a,否则将触发背压高保护动作跳机。

  6、冬季机组启动,升速过程中如汽轮机跳闸,迅速调整高低压旁路,使4列进汽流量满足防冻流量要求;加负荷过程中如汽轮机跳闸,应迅速投入旁路系统,使40列进汽流量满足防冻流量要求;如锅炉灭火,短时间不能恢复,应立即关闭空冷岛所有立管阀,开启空冷凝结水管路至排汽装置放水手动门,将存水排出防冻。机组破坏真空至零,开启空冷系统仪表管放水。

  7、冬季机组启动,ACC故障自动不能投入时,运行人员应根据热负荷(流量比)手动上切列,根据背压情况逐步启动风机。逆流区风扇在启动初期不允许反转,待空冷进汽量较大、空冷上方温度较高时,可反转防冻。注意监视已投运列各部温度,如该温度较低、应及时调整,包括:增加进汽流量、降低逆流区及附近风扇转速、启动逆流风机翻转回暖、增加真空泵运行数量等。

  8、冬季机组启动尽可能安排在白天温度较高的时候进行。

  三、停机时防冻措施

  1、机组在停机过程中,按照8-1-7-2-6-3-5的顺序关闭立管阀切列,列切除后需就地确认各立管阀在完全关闭状态,凝结水阀、抽真空阀在全开状态。当负荷降至150MW时旁路系统暖管,负荷降至100MW以下乏汽流量不能满足4列防冻需求时,应及时投入旁路。

  2、汽轮机打闸后应立即关闭高低压旁路,关闭4列立管阀,开启空冷凝结水回水母管放水至排汽装置手动门。隔绝所有导入排气装置的疏水阀,停运真空泵,待机组转速低于400转/分时,开启真空破坏门,真空到0KPa,停止轴封供汽,校严各轴封供汽门,开启疏水排大汽。汽轮机打闸后空冷凝结水管道、立管阀伴热仍需投运24小时后方可退出。

  3、为防止疏水阀不严排汽装置进汽造成低压排汽缸温度过高,凝结水泵应连续运行直至排汽室温度降到45℃以下。(通过向排汽装置补水,#5低加出口放水的方法维持凝结水温度在45℃以下。)

  4、若机组停机后,需要本机带辅汽而不能停止旁路系统运行时,旁路系统通过的流量要同时满足空冷岛最低防冻流量。

  5、若冬季机组运行中跳闸,立即手动关闭除4列以外的立管阀,停风机;若机组能立即启动,保留第4列运行,投入高低压旁路系统运行并确保最小防冻流量。若机组不能立即启动,处理过程同正常停机。

  6、冬季启停机时,尽量安排在白天气温高时进行。

  7、每班定期检查各立管阀、齿轮箱、空冷电机电加热及抽真空管道、压力变送器仪表管电伴热带运行情况。

  8、机组停运后,须将排汽装置、空冷凝结水管道,空冷系统仪表管存水放净。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 看着这么复杂? 看不懂。这东西。O(∩_∩)O哈哈~

网友:
都没看到头 就看不下去了  重点是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