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短路

楼主(2017-08-23):
Y470拿过来客户说光用电池好用,插上电源,电源灯一闪一闪的,接上可调电源5A大短  屏线接口旁边,Q68和0欧电阻中间的电容有裂痕  换之OK

网友A:
神奇的眼睛,你们修机就看就好了,我也是服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奇的眼睛,你们修机就看就好了,我也是服

师傅说过板子拿到手 不要着急下手,先仔细看下板子   再说能看出来的为什么非要去费神呢

网友:
又是一台送钱机器啊 这样的钱赚起来才叫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