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4D390HL

楼主(2017-08-23):
三星S24D390HL,开机屏亮一下就黑了,刷了BIOS也不行,这机子有通病吗?

网友:
高压部分坏了,改个通用的试试·············

网友:
刷了BIOS也不行
这机子有通病还不太了解,

驱动板子或是屏挂了吧

网友:
看下屏有供电吗  有就是高压出问题了 没就是驱动板

网友:
基本上都是横流板出现问题了,改个横流板吧

网友:
换了主板也不行,开机会亮一下,亮接口有电压,屏亮一上就灭了,电压也没有了

网友:
亮一下就黑,可能是高压板,灯管或开关也有可以,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