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新方法

楼主(2017-08-23):
以前给显示器换灯管,特别头疼,换好灯管后由于灯管两头用热缩管绝缘,导致套上橡胶套后有点变形,底下很难装屏,放屏要特别小心,还有就是灯管在高压下工作,焊接稍有问题,会出现用上三两个月又要返修。现在我直接改led,成本稍微贵些,但是一劳永逸,再也没有出现返修了。而且也比灯管好换多了。这种led,标准都是24的,换其它尺寸直接裁剪就行,三个一组,用多长裁多长。特别方便。而且比灯管的亮多了。

网友A:
楼主,你怎么固定他们呢?是直接放在原灯管的位置?然后再把高压换掉吗?

网友:
换灯管也收不上费了,我给同行换都是50-70元,改LED不划算了

网友B:
这种的降压条使用寿命其实并不长,实际用过,一是恒流电路不精确,二是板材不是铝基板LED过热很容易损坏。

网友C:
意思是灯管改LED灯条?这样的话,高压条耐用吗

网友D:
换个灯管也才几十块钱,没法换led的,而且也不稳定

网友E:
这个还要加恒流板的吧,上下两条灯带吧… 好不好固定呢?

网友(点评):
打洞的做法,换灯管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灯管改LED灯条?这样的话,高压条耐用吗

换的 灯条加恒流板套件吧
停老师傅说 耐用

网友:
我们这边液晶灯管坏的,都是改能LED的,很少出现返修的

网友F:
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换灯管改为LED。楼主有创新…………

网友:
现在都市在用这个LED了,LCD灯管不好换。

网友:
现在都市在用这个LED了,LCD灯管不好换

网友:
确实,这样改成led以后耐用亮度还好。

网友:
这个想法好啊,现在都没遇到过lc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降压条使用寿命其实并不长,实际用过,一是恒流电路不精确,二是板材不是铝基板LED过热很容易损坏。

换了两年了,量是很大的,故障的基本没有。

网友:
改LED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网友(点评):
散去年前淘宝就满天飞了,这种套件.我这买了几套,大小不等的,一个都没用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换灯管改为LED。楼主有创新…………

出学校来,我老早都这么改了,灯管不好换的,没灯管的,都直接这么改LED,想办法固定好灯条就可以,不过有的机子会觉得有轻微偏亮

网友:
这个LED的比LCD灯管好换多了啊!

网友:
显示器现在换灯管收不起钱,都改LED的成本会不会太高?

网友:
最好买咱们自己的套件,便宜的用不住

网友:
早就在这样干,,,就是笔记本没试过

网友:
没换过 楼主能分享一下安装过程就好了 一定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灯管也才几十块钱,没法换led的,而且也不稳定

我换过几年了也没有出现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要加恒流板的吧,上下两条灯带吧… 好不好固定呢?

很好固定的,换套件都不用拆屏就可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出学校来,我老早都这么改了,灯管不好换的,没灯管的,都直接这么改LED,想办法固定好灯条就可以,不过 ...

led一条价格多少?换一条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开拓眼界了,还能这样搞。看了诸位的评论,想问一下两者的收费对比如何?

网友:
lcd 改led唯一的缺陷就是有一小部分机器屏幕偏蓝。还要去菜单调

网友:
我这里都是这样改的,真的很稳定。

网友:
把原来灯管抽出来,加上这个吗,这个一套的成本大约多少呢

网友:
其实也挺稳定的,换了好几台,半年多了,也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这种方法比较好,我一直在用的··················

网友:
这个成本是多少

网友:
很久就不换灯管了

网友:
最好用导热双面胶固定帮助散热,这种灯条很容易温度高坏掉

网友:
我已经换出去几百套了,哥还觉得是新鲜东西

网友:
这就是改LED吧,方便,但是成本要比灯管贵点

网友:
套件直接装上就可以了。。。换不小心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降压条使用寿命其实并不长,实际用过,一是恒流电路不精确,二是板材不是铝基板LED过热很容易损坏。

严重同意你的看法,从电路上看应该更可靠,但实际上劣质产品反而使维修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怎么固定他们呢?是直接放在原灯管的位置?然后再把高压换掉吗?

这个都是用双面胶粘上的,我都换过N个了

网友:
换灯时要细心点就行啊。一定要加热缩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