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A1418更换硬盘

楼主(2017-08-23):
故障现象:接修一台苹果一体机IMAC A1418,硬盘坏
维修过程:本机维修无技术含量,最主要是拆机,新式的IMAC不像原来的IMAC,老式的外面的玻璃板是通过磁铁吸附上去的,新式的IMAC采用的是和IPAD一样的3M胶粘上去的。我们采用的方法也是用电吹风对四边加热,然后一点一点的进行分离,整个操作过程要小心对屏造成损伤,而且这种新式的IMAC,外面的玻璃板和内显示屏也是粘合在一起的。拆下屏后,就是换硬盘,对风扇清灰,然后买了专用的A1418原装框胶,再仔细认真的还原就可以了。应客户要求给客户装了OS X和WIN10双系统。

网友:
修苹果比较麻烦,但是价格也比较客观。熟练了,还是会很找钱。

网友:
现在都是带胶的,弄起来麻烦 打开一次要不换点东西都感觉白拆了

网友A:
楼主,这个还要买个原装的胶框才行吗?搞这个可是个细活啊

网友:
仿苹果的也很好拆,用磁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还要买个原装的胶框才行吗?搞这个可是个细活啊

强烈建议买原装的框胶,,这样屏和背框在粘合的时候,会非常好,而且完整度好

网友:
卸开了,装的时候不好装呀。上次修好那白胶封了边。

网友:
修苹果比较麻烦,但是价格也比较可观

网友B:
这个装的时候要用专用的双面胶要不然装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装的时候要用专用的双面胶要不然装不好

最好买原装的框胶,和背壳模具一样的,这样屏和背框在粘合的时候,会非常完美。

网友:
这个经常换,就屏难拆,装只要用好点的双面胶就行,不一定用原装什么的,不过屏面玻璃有缺损就要小心了

网友:
之前搞了一个27寸 用了一个月 屏掉下来了  吓死宝宝了  还是买专用胶比较保险

网友:
换个硬盘收多少钱?拆机这么麻烦

网友:
想起上次一个也是21.5的换硬盘,。结果屏拆坏了。还好不是我拆的,

网友:
这机器要是把屏幕 搞坏 1000多人民币没有了  修底座的 我修了不少

网友:
这个只要认真仔细,耐心操作没问题

网友:
感觉搞苹果拆得手发抖,,嘿,,,嘿

网友:
只拆过磁铁吸的那种  粘胶的还没弄过

网友:
这机器要是换个固态杠杠的

网友:
修苹果比较麻烦,但是价格也比较客观。

网友:
这个机器 上次也是换硬盘 赔了一块屏 亏死了 幸亏屏幕不是很贵 屏幕取下来 按时排线被划伤了 不亮了我草

网友:
在都是带胶的,弄起来麻烦 这个机器很好拆的

网友:
最主要的是要把原装的胶准备好不然还原后不是很完美

网友:
这个用 散热风枪 一点点吹 尽量完美一点

网友:
没那么复杂的 耐心一点就能拆下来

网友:
来自: 山西长治
这个机器内存好不好换,客户还想加内存

网友:
那跟拆MACBOOK外屏一样了, 顺便借下道 A1398 5代U820-00163-03 第一次维修这种板,电流跑2.3 跳回1.5 是不是要插那个小板才能开机? 有谁知道???

网友:
主要你收多少钱··这个拆机没200赚是不拆的 屏要是坏了···就亏大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