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7-08-24):
       一朋友送来一台组装电脑说经常死机,现在已经进不了系统。通电开机果然蓝屏, 根据以往经验,怀疑电源可能有问题,便顺便测一下电压。果然不出所料:黄线11V、红线4.72V,都不在正常范围,硬盘无法工作。替换一台好电源,电脑一切正常。
      回过头再看一下这个坏电源是航嘉HK328-51BP,又测一下3.3V为3.37V,正常,12V和5V都低。现附上航嘉HK328-51BP线路图,望朋友们多加指点,让我少走弯路,不胜感激。
      航嘉HK328-51BP电源图纸

航嘉HK328-51BP电源图纸

网友:
先测一下5VSB正常吗

网友:
电源也不太好修,买一块新电源吧

网友:
小问题就修修  大问题 修了也不一定稳定  自己斟酌

网友:
测5VSB是5.08V,正常,3.3V也正常。

网友:
估计是12v电源的滤波电容容量下降导致硬盘供电不足,引起电脑无法启动

网友:
谢谢楼上指点,是12v输出的滤波电容吧?

网友:
象这种情况换电容基本会好。。。。。。。。。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换新电源,,修了以后也不稳定

网友:
芯片取样调整脚看看,对地加一个100K电阻看看。前2个星期就修到一个,有点忘记了啊 没拍照 蓝屏主要是+5V低引起的。硬盘供电不足

网友:
这个图纸放不大,没有PDF的???

网友:
芯片取样调整脚看一下,对地加一个100k电阻看看。。。。。。。。。。。。

网友:
如果电源部分搞明白  其他电源板都没问题的  我是搞不懂

网友:
有绝对的把握能修稳定就修,否则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