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 战神K710C I7 D1用电池工作正常,用电源会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8-23):
同行反应说电池和电源同时用就会掉电。
拿到手时候电池开机正常,插上电源过了20秒左右休眠,然后唤醒又休眠,再唤醒掉电,
一感觉就是触发电路问题。
电池拔掉,单独用电源有时候能进系统掉,有时候还没到系统就掉。
拆机无维修,无腐蚀痕迹。
量开关接口开关脚M_BTN#电压正常,高低高也到PU4芯片了,再量PWR_SW#待机3.3V正常,但是开机以后此信号再跳,
几秒后直接成了0V,那应该就是PU4(P2808)的问题了,因为没有这个芯片也懒的再去发,就直接从M_BTN#跟PWR_SW#连一起,
PR121,R328断开,给PWR_SW / #M_BTN#上拉一个3.3V
故障修复

网友:
这个修法,这个思路,这个分析,绝对 的老司机 了。

网友:
也就是这个PU4的问题了,楼主的这个电路改的太好了

网友:
可以可以 蛮厉害的                                      》

网友:
这样改稳定不师傅。以后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路改的太好了

网友:
这个修法,这个思路,这个分析,绝对 的老司机

网友:
我搞的比较少,,头一回看到这种芯片

网友:
楼主这个掉电之后还能再触发吗,还是说要重新拔下电源才能开机,

网友:
电池正常,dc不正常会跟这信号有关系

网友:
像这样做的肯定是修了很多机器了吧

网友:
可能是这个原因。用电池时CPU的功率是大打折扣的,而用电源时是全功率在运行。听说进系统调一下就可以。针对I7的CPU有效。

网友:
老司机一下直指病灶,要我会查保护隔离了

网友:
这芯片厂家就是浪费钱,修到好几次这芯片坏的了

网友:
老司机 ,,思路不错,,,,,,,,,,,

网友:
这应该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上次看到个帖子也是 这样 这个芯片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