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81M1特殊的网卡问题求教

楼主(2017-08-23):
这个主板的网卡刚开机的时候可以上网,但是把网线去掉等个1分钟再插上就检测不到网线,右下角就一个X,系统换过了,BIOS刷过了,网卡芯片也换过了,网卡的MAC也刷过,都不行,现在有好几块都是这个问题,头大了,网卡芯片型号是RTL8111GN,大家有说明好思路不?

网友A:
我遇到过如果开机前不插入网线,开机后插入就不能上网,开机前插入的就一切正常的,反正客户用也不会开机再插入

网友:
插入不识别的时候查下网卡的工作条件有没有变化,供电、晶振等等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呀,网卡 晶振都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搞,不过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搞,不过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还是先换个晶振试试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B:
如果找不到问题,客人急要用,直接插张pci-e的千兆网卡看行不行。。我看这板的料已经缩水到没的再缩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找不到问题,客人急要用,直接插张pci-e的千兆网卡看行不行。。我看这板的料已经缩水到没的再缩水了。 ...

同行的主板  好几块都是这个问题,不可能外接的

网友:
没碰到这过种板子,,,,你把好的板网卡周围整个搬到坏板上看看吧,,,,只能这样了,,,

网友:
晶振和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我是没遇过这种奇特的问题

网友:
网口看下好坏时的区别。。。。。。。。。。。。。。。

网友:
先看看网卡的工作条件,供电晶振,复位,都没问题,只能怀疑桥和接口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就叫客户加独立网卡了。。。。

网友C:
从芯片到接口,找找看,是不是有ESD。开机前插好网线能用,开机后插网线现“X“,可能有ESD,扒插网线出现”浪涌“了。

网友D:
我们喜欢USB网卡,,,,,,,,,

网友:
这问题怪了,我感觉外接PCI算 了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是同行的就没有不要修了,收不上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芯片到接口,找找看,是不是有ESD。开机前插好网线能用,开机后插网线现“X“,可能有ESD,扒插网线出现 ...

ESD?就是6条腿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喜欢USB网卡,,,,,,,,,

USB的网卡会降速啊,玩游戏会卡,集成的测试下载速度有6点多M、USB网卡不到1M。对了USB用的是97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如果开机前不插入网线,开机后插入就不能上网,开机前插入的就一切正常的,反正客户用也不会开机再插 ...

我也遇到过你这样情况,还发现开机前不插入进系统再插入不能上的时候就睡眠再唤醒就可以上网了,奇怪了,后来我也不弄了,告诉客户开机前插入网线再开机就可以了。不过我这个是仿索尼的笔记本。

网友:
这种问题修一下多少钱? 这种还要反复装机测试 不够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的网卡会降速啊,玩游戏会卡,集成的测试下载速度有6点多M、USB网卡不到1M。对了USB用的是9700的

usb的不行,不稳定不说,下载速度不行

网友F:
有些网卡芯片只能拆原装料板上的,通用买的装上去不行。但也不排除买的芯片存在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些网卡芯片只能拆原装料板上的,通用买的装上去不行。但也不排除买的芯片存在问题。

拆的好主板上的网卡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拆的好主板上的网卡芯片。。。。。。。。。。。

那就说不过去了,难道主板上的网卡网桥也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就说不过去了,难道主板上的网卡网桥也有问题?

不能用的时候系统卡顿严重。。。。。。。。。

网友:
坐等楼主解决问题,希望楼主能在解决问题后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能用的时候系统卡顿严重。。。。。。。。。

要么网卡附属元器件存在问题,你这样,把网卡芯片拆了,试试独立网卡,看看是否存在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