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待机漏电200毫安。关机不漏电!

楼主(2017-08-23):
直接把主板拿下来,加电开机,过几分钟之后待机时,摸usb控制管u1700发烫,询问客户是不是充电照成的,确认,直接换掉OK!

网友:
向高手致敬    说不定以后能遇上

网友A:
这个苹果手机当时有冲电反应吗?

网友:
USB管子坏掉一般漏电2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苹果手机当时有冲电反应吗?

有,客户一直在用、、、、、、喵喵喵

网友:
U2开机漏电200毫安起跳 然后摸一下U2是否发热 直接搞u2

网友:
U2有漏电的情况下,就是200毫安。

网友:
USB管是通病吧。看拆料版都是USB被拆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