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立省90大洋!自己动手解决IPAD被锁定问题

楼主(2017-08-23):
  屋漏偏逢连夜雨,前段时间笔记本挂了,接着,LP的IPAD因记不到密码,多试几次又被锁定了,LP说拿去水果店里恢复要90大洋。

  好吧,为了省90大洋,只能出马了,查阅网上信息,现在这种情况需要恢复IPAD出厂状态了,先下载、安装itunes。

  插上IPAD,自动安装驱动。

  itunes提示,IPAD木有反应。

  再查,原来要关机后按主键插USB线,好吧,itunes自启动后界面不同了。

  同时IPAD上是这样显示的。

  点击恢复

  巴拉巴拉

  继续点恢复,itunes用起来真是繁琐(不好意思,这张糊了)

  下载固件中(这提示还是仔细找才找到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下载中途IPAD就退出,重新关机,按主键同时插USB,反正是把前面的再做一遍直到下面这个界面,再点击itunes恢复键的同时按住shift键

  弹出对话框,要加载固件

  又查网上,找到下载的固件位置(如下图)(正常情况下,这个目录是隐藏的,再次吐槽一下水果)

  加载固件

  itunes提示

  点击恢复后,界面看起来就是一片空白

  原来进度条藏在这里

  快要结束了

  结束后又是安装驱动(自动的)

  此时ipad的显示

  1分钟后,终于有进度条了

  itunes界面显示正在验证

  几分钟后,提示恢复成功(itunes弹出个对话框,几秒就自动关闭了,没来得及拍照)ipad轮流用多国文字打招呼,貌似还只有繁体中文。

  随后就是设置什么的,就直接交LP了

  这恢复就是刷机,里面的资料全都没了,还好都不重要,籍此记录一下恢复过程,免得又被锁定,可能是用得少的原因,感觉ipad和itunes软件都很难用,不过节省90大洋也算补偿了。

  文章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表示这个方法不适用忘了iPhone账号密码的机子

网友A:
这不是刷机吗?说的翻天覆地的。

网友:
标题党  鄙人表示严重的鄙视  我还以为是有ID锁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刷机吗?说的翻天覆地的。

同感,看完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网友:
学习了,这是IPAD的开机锁吧,ID没有这样的方法吧……。

网友:
不就是刷机吗?百度上教程随便找好不好

网友:
看完有种被欺骗的感觉!ID没有这样的方法吧……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文章来自   今日  头                                     条

网友:
这个就是刷机的嘛。。。初学的可以看看

网友:
骗分的吧,这类文章也拿过来发表

网友:
哈哈哈哈哈   刷机啊     这里都搞硬件的     你这个有点 看不起我们的意思

网友:
哈哈 我以为是破ID呢! 原来是装系统!

网友:
骗 子  就是来骗 分的吧  这个是刷机

网友:
不知道apple id 不都是白搞吗

网友:
我碰到的和你的一样,啥都弄了。最后。。。。。魔种原因没试验成功。

网友:
安卓机怎么装系统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