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I,通电无待机

楼主(2017-08-23):
联想X201I,这款机通病也是不少,今天接到一台,通电没待机,拆开一查,原来是C552电容有短路,拆掉,通电,电流上来了
通病

网友:
简洁 干练 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要是有照片就更完美了

网友:
现在这机器都不值钱了。 直接换主板也没多少钱

网友:
这个机器 C552 通病吧

网友:
又是一台送钱机器啊 这样的钱赚起来才叫爽快

网友(2020-07-17):
我觉得直接把电容位置直接拍下来更好

网友:
X201的通病,黑胶纸腐蚀掉的

网友(2021-08-17):
这个确实是老问题了

网友(2021-12-14):
可以的 捡钱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