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系列以后,有全板以及CPU复位不跑码,一般修哪里?

楼主(2017-08-23):
如题
                                                                                      .

网友:
只要是板载的那种u和桥一 体的 都不好搞

网友A:
如果确定CPU复位电压正常,且正确被CPU接收到,那就查查CPU到桥的DMI总线对地阻值和FDI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CPU复位电压正常,且正确被CPU接收到,那就查查CPU到桥的DMI总线对地阻值和FDI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 ...

有些I/O问题也会导致不跑码,具体是I/O哪个脚位不清楚
一直是个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I/O问题也会导致不跑码,具体是I/O哪个脚位不清楚
一直是个疑问。

IO导致不走代码的,要么涉及到PLTRST,要么就是LPC总线。要么就是写GPIO控制引脚,这个没有个固定模式,只能靠你慢慢测。

网友:
6系列以后,有全板以及CPU复位不跑码 ....
先排除外设.BIOS..再是桥了吧?

网友:
我这有一个主板就是全班复位正常就是不跑吗bios刷过了,桥也汗了也不行

网友:
首选bios。cpu座子。。。 cpu复位有了的话可以测测bios相链接的线路。然后dmi总线,或者直接换io,因为io上有条lpc总线。做了这些还不行你可以试试换桥。换桥不行就换板,终极大招,最好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