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装过这种电脑系统

楼主(2017-08-23):
图片上传不了,中兴的盒子电脑,BIOS也进不去要密码,系统XP也装不进去,装就蓝屏。

网友:
是不是模式不对,原来是什么系统。

网友:
原来XP,BIOS有密码,不知道什么板,怎么解

网友:
试试WIN7吧,XP已经很老了。

网友:
WIN7也进不去系统,直接重启,,,,,

网友:
BIOS 密码破了它先。……………。

网友:
清空BIOS设置先,取下CMOS供电电池,过一会再装上去就清除了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不过学习了

网友:
XP和WIN7都不行   那就不单纯是系统的问题啦

网友:
这种双BIOS的,取电池无法清除BIOS的

网友:
破除BIOS密码!改硬盘模式!然后在装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的可以打售后电话问客服

网友:
有可能要指定的系统吧?   有些芯片来识别的

网友:
已经弄好,只支持WES7,LINUX系统

网友:
这种系统还真没装过 装过最老的系统还是03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