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供电检修思路

楼主(2017-08-23):
CPU核心供电检修思路

 一、外观检测:
 1.主板上有无进水、受潮腐蚀
 2.有无烧坏或外观不良的元器件(电容易起泡)
 3.有无维修过的痕迹:空焊、虚焊、连锡短路
 二、测量CPU核心供电电压有无短路:
1.电感对地短路 2.电感对+12V短路(不触发)
A.MOS管 A.上管
B.稳压二极管 B. IC
C.电容
D. IC
E.负载
三、测量供电:
1.测量IC和上管的供电
不正常: A.电阻 B.线路
供电正常不产生CPU核心电压: A. MOS管 B.电感 C.电容 D.检测线路

        E. IC本身
*VID线相连接的相关元器件不正常会造成电压偏高、偏低、不产生电压

网友:
VID组合的都是老板子了  现在都是SVID了

网友:
资料很老了,PVID组合目前可以修到的也就是G41或者H55。H61开始都是SVID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