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开机卡LOGO估计是什么问题 .

楼主(2017-08-23):
6P开机卡LOGO估计是什么问题 摔几下又能正常开机了很正常 再摔几下又卡LOGO了 在摔又正常了
一般那些问题会这样子。

网友:
一般有可能是cpu虚焊了。还有就是硬盘了。

网友:
能接上稳压电源看下电流判断一下最好!!!

网友:
应该接电源看下开机电流判断一下最好
看看刷机报错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没有搞定 楼组搞好了 分享一下

网友:
夹电看开机电流吧 可能是硬盘虚焊了:wuyu:

网友:
基本是有件虚焊了,检查一下CPU与硬盘,可能性大些

网友:
楼主 技术 不错  在哪学的啊

网友:
虚汗, 硬盘可能性小,估计是cpu

网友:
摔機 造成虛焊 爆焊  電容要脫落不脫落的 內存  大CPU 虛焊 調點也會喔

网友:
#在这 一般有可能是cpu虚焊了。还有就是硬盘了里快速回复#

网友:
大哥你这是把手机当篮球玩,摔了不好,再摔就好,6p卡logo,卡logo的时候机器电流是多少?你都没有测量一些数据,这个没办法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