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安装系统兰屏

楼主(2017-08-23):
一台式电脑客户反应正常使用兰 屏,强制关机 后开机就提示自动修复 ,系统是win7 64位的,但反复修复多次也不能正常进系统,第一感觉就是系统问题,接下来就是走了好多弯路。
接机后就秀系统光盘进行修复也不 行,最后问了客户要重装系统,但悲催的是用ghost多个版本试过也是不行,但是进系统兰屏,不叫修复了,想来是不是ghost兼容性差,就用光盘老老实实的安装吧,当安装复制文件重启后,也是兰屏啊。会不会是内存问题,换了2条正常的内存还是一样,那就刷个主板固件吧,还是那个鸟样,有点抓狂了,主板  CPU 电源  硬盘??
测了下硬盘全部绿块,速度还行,SMART 也正常,那就换跟硬盘线吧,电源也换,CPU也换,主板也换,还是一个样子,看来只有硬盘没换了,但是MHDD测试正常,有点不情愿的换了一个SSD上去,结果好了,原来是硬盘的问题
所以说,各位老师机还是注意了,就算硬盘测试正常也不一定就算能正常用

网友:
固态硬盘扫描全好   速度飞快     就是装系统掉链子

网友:
MHDD检测全绿,硬盘应该没有问题啊,SATA AHCI设置对么?

网友:
蓝屏不管怎么样,优考虑换硬盘,换内存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或是换到光驱口,有的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