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显卡板880 970 980

楼主(2017-08-23):
哪位大师有蓝天显卡板    880  970  980  的图纸 手上有几块显卡板都是没有显卡供电的能确定主板是好的,因为有好的显卡板测试。谁有这图纸麻烦传下,万分感谢! 就这玩意

网友A:
你可以单独下载PDF,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单独下载PDF,芯片引脚定义······················

其实这板上的芯片跟战神系列的很多主板上的都一样·。可就是因为单独显卡,而且装到主板上不好量···所以就有点蒙了···就想找个图纸研究研究

网友B:
这个显卡板在买的话有点小贵吧……貌似在猫宝上看到过

网友C:
这个你都修 实在是厉害 我看到都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板在买的话有点小贵吧……貌似在猫宝上看到过

是的 ···没有价值也懒得去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都修 实在是厉害 我看到都头疼

有价值当然要试试。万一修好了呢··

网友D:
这样都干,,厉害了,,,,,,,

网友E:
一般芯片有问题负载有问题 也会不出电压啊 可以看芯片PDF图 飞线去量去修 麻烦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都干,,厉害了,,,,,,,

如今这行情,有钱就干,总不能闲着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芯片有问题负载有问题 也会不出电压啊 可以看芯片PDF图 飞线去量去修 麻烦就是了

谢谢你,给我思路。再麻烦也要去尝试下!

网友F:
楼主说的对啊,现在行情不好,试试也总比闲着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对啊,现在行情不好,试试也总比闲着要好!

恩恩是的,要是放在平时谁会花心思去修这些,主板都修不过来呢,现在不同啦,只要是钱都得整

网友G:
呵呵      这个图纸估计只有工厂才有哦

网友H:
你可以单独下载PDF,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都修 实在是厉害 我看到都头疼

那是你没有遇到···遇到你也会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      这个图纸估计只有工厂才有哦

是啊 ,我也找了好久但是还是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单独下载PDF,芯片引脚定义

恩恩,看目前大家给的意见只能这样啦

网友:
这图纸。怕是不好找哦。。。。

网友I:
楼主,这个主板你都要修?我们遇都还没有遇到过哦,

网友J:
现在行情不好,试试也总比闲着要好!图纸是比较难找的 。。。。。。。。

网友C:
这个蛋疼 你装机器上又不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蛋疼 你装机器上又不好测量

是啊···装到主板上就必要要锁螺丝   供电IC那些全部在背面····真的够蛋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淘宝看看...............................

问过了,好像没有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行情不好,试试也总比闲着要好!图纸是比较难找的 。。。。。。。。

是的,有活干总比闲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卡板在买的话有点小贵吧……貌似在猫宝上看到过

是的,不怎么便宜,就是因为贵所以才有修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主板你都要修?我们遇都还没有遇到过哦,

慢慢的你都会遇到的,修的多了自然什么都见到了··

网友:
  这个图纸估计只有工厂才有。。。。。

网友:
这个哟难度啊,估计很难下到图纸

网友:
这些东西 有图 也难出来

网友:
可以单独下载PDF

网友:
这个显卡板是不是容易烧短路,图纸肯定没有

网友:
看找不找得到蓝天的图纸参考了 或者找那几家贴牌蓝天的看有没有图纸参考

网友:
给你一个意见  我修到好几块外星人的蓝天显卡都是显卡的旁边的驱动芯片容易坏  还有就是一个电阻的组织被拉低 倒是时开机时不开机  花屏的话 大部分都有可能是驱动芯片

网友:
换显卡板吧 这个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要不先把显卡上的供电芯片加焊一片,说不定就有输出了

别说加焊,我直接换过都没有用····开启跟供电那些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