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花屏,黑屏

楼主(2017-08-23):
联想E540开机不定时花屏到黑屏,桥显卡都干过,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老司机修过吗?

网友:
查供电  重点是黑屏后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A:
测量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不行就搞显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不行就搞显存

谢谢提醒,我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我试一试

不客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