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660 显卡一般有几个供电要查

楼主(2017-08-23):
GTX660 这种显卡一般有几个供电要查 核心 显存供电 还有什么小供电

网友:
12V转5V供电,核心供电,显存供电,还有个核心PLL1P1供电,也就是辅助供电。正常是1V左右高电平。由UP0109这样的低压差线性稳压芯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