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帖,智能面板AP安装,AP模式

楼主(2017-08-23):
今天接到领导发下来的任务,在办公室上安装上我们的产品智能面板AP。
什么是智能面板AP呢?
先给大家露个相:

智能面板AP就是一款86式的面板AP,适合安装我们平常的86式的电插座上,带有路由功能,中继,WDS,AP功能等,比较适合家庭,酒店房间,KTV包间,公寓等场所使用。面板AP的外观上看我们看出这款面板AP最明显的功能,带有USB充电功能(可给手机,平板等充电用),有线上网功能(电脑,电视等有线上网),还有电源开关(不使用情况可以节省电,节能)

好了,一般的基本功能就说到这,不多说,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智能面板AP安装方法
首先我们看下今天要准备安装的面板AP,还有辅助工具(螺丝刀十字跟一字,一把剪刀)

工具齐全,再来看下需要安装的位置

我们需要把这个普通的网络插板换成智能面板AP,旁边是有220V的电源插座的
先用一字螺丝刀把网络插板前盖撬出来,再用十字螺丝刀拆下网络插板

拆下来后,就要看下网线的顺序(因为不知道之前装修的工作人员是否用我们常用的接线顺序,为了避免错误,还是需要看下)我这边检查过是没有什么问题,常规接法TB,颜色对应没错。接着我们就是对应接上面板AP上

这里我顺便把旁边的电插座的前盖也拆了下来
对了,还忘了需要准备一条短点的电源线。用来给面板AP连接电源(旁边220V电源),我们先接上面板AP上的电源先,后面再接220V的。为了安全最好把电源关掉(部分老司机除外)

到接上220V的电源这一步,我们就不用通过这个插座的开关接线了。因为我们的智能面板AP是有电源的开关的。不然接上去就是多余。

接好后,按下电源开关,面板AP的电源指示灯亮了

等一下wifi灯也会亮起来,因为我们接上了外网网线,WAN指示灯也会亮的。
还有别忘了把旁边的220V电源插座安装上去了,毕竟有电

面板AP先不安装上墙(熟识安装,完全没问题的老司机可以给它安装上)
为什么我们不安装上,主要是要检查下能不能上网(检查网线是否线序插错,稳),不然拆来拆去麻烦。
检测方法很简单,连接上面板AP的wifi就可以了,测下网速,上网看看
这里的BDT_023A名称就是面板AP的wifi信号了

测速的结果是这样的

测速的结果还不错,看来我们没接错线的。那我们就把面板AP安装上去。
安装前需要把面板AP的前盖拆出,
是这样的,安装方法跟平常用的86电源插座一样

上好每颗螺丝,盖上面板盖。这样就完工了,是不是很简单呢?

远景看下

好了,说到这,我们的智能面板AP安装过程介绍完了。
但还没有完,细心的朋友会发现标题还提到AP模式的。那什么是AP模式呢?这里给大家简单解析下

智能面板AP本身是默认胖AP模式的,胖AP主要是有路由功能,可以自己分配给下面连接设备的IP。独立管理控制。而我们这里是说它的瘦AP模式,但又不用AC管理。IP分配是由面板AP前端路由器来分配IP地址。面板AP只是一个发射wifi信号,还有提供有线上网,USB充电功能。这个功能我们进去面板AP里可以直接找到(工作模式)两种,一种是AP模式(瘦AP),另一种是路由模式(胖AP)。

那什么情况会用到AP模式呢?
1、把无线跟有线为同一个局域网(例如办公室,无线打印设备等同一个网络,可以直接访问)
2、小场所做无线wifi覆盖(针对要求不高的),毕竟这种方式没有AC+AP管理好,但这种多个智能面板AP同样可以添加一个AC进行管理,加上AC后同样可以做认证上网
3、不能POE供电,但又要美观的(采用220V电源供电)

像我们一个办公室70平方就安装一个就够了
不说了,还接着安装其它的办公室

网友:
谢分享,楼主真心不错!学习了,收藏了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真不错,接触新事物 这种东西在我们这里,目前还比较少用到

网友:
恩新东西  可以的 以后遇见就有数了 谢谢分享

网友A:
AP靠墙面太近,是否会影响WIFI信号?另外,位置好像也比较低,也不利于信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靠墙面太近,是否会影响WIFI信号?另外,位置好像也比较低,也不利于信号啊。

不会,本身需要覆盖的空间大小不大,才几十个平方。一般做这个都是要做个覆盖方案的,不能乱安装位置的。你说的靠墙就是说图中右手边的吧?前面解析了。面板AP是安装在墙上的。后面说“位置好像也比较低,也不利于信号啊”AP安装是经过前期做好覆盖方案的,安装的位置高度主要是环境本身是固定好的。确实是有点低,USB充电也用不了。还好的是信号很强,没什么影响的,面板AP前面还有一棵植物,也不受影响。我这里距离面板AP,有8米左右。中间有桌椅挡住,有-61DB的信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本身需要覆盖的空间大小不大,才几十个平方。一般做这个都是要做个覆盖方案的,不能乱安装位置的。 ...

多谢解释,了解了,谢谢!

。。。

网友:
还有这种 AP 啊  ,客户反应好用吗。。

网友:
还真信不错的,型号好的话 ,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