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40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7-08-23):
X240机器,这款机器不触发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通病!对了 就是放电!一般这个机器开机没反应就直接拆后壳,CMOS电池一拔,镊子在两个针脚之间短接一下!OK! 不过这次遇到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这么简,不知道能不能也算是通病,不过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个问题.废话少说开始进入正题。刚拿到机器拔掉电池,接稳压电源,之间表啪的一声短路了一下 ,之后在加点就没待机了也不短路,怀疑是主线短路拆机。表笔一量没发现主线短路,本想下个图纸,找到保护隔离管跳过去加个小电压烧鸡看看的。但是由于本人没有认证 没有权限下载图纸 只能硬着头皮一个一个量!无意中测得有一组电容短路,但不是主线上的。主线上电压还是有的19V 。这组电容是电感L3那一路的,由于没有图纸 不能确定那是给谁的供电 希望大家理解,L3这路电感短路,那就先撬电容,一排电容都撬了还是短路! 不管了直接烧鸡! 不知道这路电压用该是多少那就调到最低1v直接加到这电感上!摸着电感发烫,边上的大黄电容也发烫!这种电容是有正负极之分的那种大电容!直接撬了一量,还真是这个电容短路,然后废板上找了个470微发电容补上。加电!成功触发!装散热片接USB键盘加电,电流上到0.4   0.5的样子按键盘大小有反应!直接装机,正常开机。此机修复! 之前错过了迅维免费认证的时机,现在想下个图纸 BIOS都没有权限现在想想真是追悔莫及。

网友:
慢慢来吧,多发贴互相鼓励,我也错过认证了。

网友:
嗯  可以的    机器修的不错  我今天遇到一台短路的  板层短路  被我挖了一个大洞  好了

网友:
多发贴,多提升自己的等级,争取拿精华,减少认证费用。

网友:
楼主这机子收了不少米吧————,

网友:
上个图 更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