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2246xt 开卡维修

楼主(2017-08-23):
回收的坏120g固态硬盘 变成1024了   下载开卡工具开不了卡总报错    这是咋回事  设置不对吗

网友:
换不同的版本试试,。。。。。。。。。。。

网友:
换过了      还几个版本     都不行

网友:
FLASH型号不对                     尼玛字数补丁

网友(2017-09-29):
开卡之前,不是要用USB接口卡,转接么,才能开卡的。

网友(2018-05-28):
我开卡 成功了11212112134534563543

网友(2018-08-17):
是FLASH型号选错了吧。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