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进来看看,联想IH61M V4.2主板,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7-08-23):
联想IH61M V4.2绿色主板,尝试了更换内存、CPU、硬盘、电源,无论如何安装系统都蓝屏。
手动安装、GHOST安装、WINXP、WIN7等系统和方法都尝试了,均蓝屏。
看了论坛里相关帖子,怀疑是主板BIOS有问题,求BIOS。

网友A:
蓝屏代码是多少啊?你要是怀疑bios的问题你就从论坛上下载一个刷一下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代码是多少啊?你要是怀疑bios的问题你就从论坛上下载一个刷一下试试啊

我找来找去都是需要认证会员资格的才能下载,真无语了

网友B:
每个人都拿出来分享,省很多时间

网友C:
bios  里面硬盘接口改一下试试呢

网友D:
看蓝屏代码   然后查代码 看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里面硬盘接口改一下试试呢

修改过,IDE和AHCI,都一样的结果,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蓝屏代码   然后查代码 看是什么引起的

我只是想下载一个能用的BIOS而已,没注意看蓝屏信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人都拿出来分享,省很多时间

对啊,不就是一个BIOS吗?又没有涉及到多么高深的学问,用收藏得这么严实吗?

网友:
每次蓝屏代码都一样吗?还是说不同的代码?

网友:
Bios很少会造成蓝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代码是多少啊?你要是怀疑bios的问题你就从论坛上下载一个刷一下试试啊

分数本来就少,怕万一下载了不合适的,白白浪费了啊

网友:
楼主还是先下个bios刷上试试吧

网友:
像你这种问题我感觉一般不是bios问题 刷了应该也没用

网友:
这种问题  可以考虑搞下南桥  这边的问题大点

网友:
去X宝看看咯 应该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