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HD3不触发

楼主(2017-08-23):
GA-B75M-HD3 3V不触发,接上诊断卡发现3VSB的灯亮一下没了。 3VDUAL没有查5VDUAL。最后查到Q74 3脚应该是个低电平才对。懒的更换直接拆掉D7不让它受控保持P_EN为低电平。搞定。

网友:
应该是开关脚无3。3V电压,而有5V转换而来,文字配上电路图更能理解

网友:
这真是简单粗暴且有效。

网友:
方便快捷,直接解决问题,,,。。。。。。。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是一条龙!

网友:
很给力的秒修,简单明了加分

网友:
技嘉主板不好搞,必须分析电路才行

网友:
简单直了

网友:
不错       省了时间也是赚了钱

网友:
有钱赚就是大爷   真好技术也不错

网友:
这厂家的板子BIOS 也容易出问题     常常都要拆掉一个

网友:
好霸气的维修                                             结果很明显

网友:
这个还可以这样啊。。。我下次也试下。好像碰到好几次了。。

网友:
学习经验,楼主厉害秒修,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