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43待机3 5 都有 ,不触发

楼主(2017-08-23):
戴尔15-3543待机3  5 都有 ,不触发  BIOS刷过 ,还是不触发 ,开关电压有 ,按有高低跳变,发现 5V 电感是5.2v 不知道正不正常 ,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板号是13269- 1  FX3MC   A00  cup是板载I5

网友:
戴尔机的电源带针为检测信号,有接口图纸,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接口有3.3的电压 ,正在把, 感觉还是EC这边的问题

网友:
ec到桥的高低高有吗  有的话  看看桥

网友:
  搞一下南桥

网友:
南桥和CPU一体的吧, 感觉是CPU坏 ,搞不动, 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