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3437 EC 带程序吗

楼主(2017-08-23):
有一块820-3437-B 有时不触发 重做了EC 都不行 想去某宝买一个 但是都说有程序的。请问需要对板号吗?
不触发

网友:
个人建议你还是找个会修的来弄吧 故障扩大了就麻烦了

网友:
确定是EC的话就买块板料吧,不过有EC的料板也不好找

网友:
淘宝一大堆料版 买两块好了

网友:
苹果EC都带程序

网友:
相同的料板拆料

网友:
带程序的 你找到对的版号 料板 买一个回来拆机料板上去 换 要不然 你换多少IO都没有用

网友:
建议送修

网友:
苹果EC都带程序 。找一样版号的料板, 你换IO也没有用

网友:
这款主板的EC自带程序,建议你买料板不要买单独的EC芯片,卖芯片的可能他自己都不能确定好坏,他又不是搞维修的 A1466:820-3437-B 和 A1465:820-3435-B的EC通用 微信咨询:lyb154594539

网友:
A1466:820-3437-B 和 A1466:820-3437-A 的EC通用 吗。我的是EC短路。买了好几个芯片说带程序。装上去有待机,灯都不亮,最后买了一片料板,发来的是820-3437-A的。换上去 灯有绿变橙。但还是不触发。莫非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