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 短路通病

楼主(2017-08-23):
CIH61MI 短路  加电保护   已修复过多台   今天接不同客户 连续遇到3台同样故障的机器 感觉是通病  特此留念

红色圈里的 贴片电容仔细看就能找到   眼力实在不行 只能烧鸡了
图片怎么失败? 短路的电容在CPU供电管附近,图片稍后补上

网友:
这都能在细缝子里能找到啊 !

网友:
这板通病是桥挂。加焊后能亮,不能装系统。

网友:
这个板都还好了。有散热片,接过几台没有散热片的。

网友(2018-02-07):
这种板子烧机不好烧,佩服楼主耐心

网友:
这种贴片电容短路引起的上电不好有时候仔细看也能发现的

网友:
台式电脑还真没有遇到过这种电容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