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T1 安装独显进系统黑屏,求神助!!

楼主(2017-08-23):
如题,安装独显驱动进系统黑屏,禁用独显可以进系统正常显示,安装官网的驱动、刷8M BIOS、刷显卡BIOS,均无效,显卡供电也正常,英伟达显卡N15E-GT-A2,这种显卡似乎没那么容易坏啊,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板号:DANL8AMB8E0 REV:E

网友:
显卡坏了 换一个  显卡芯片不到400

网友:
好了显卡坏,换显卡,下一个

网友:
这款机的显卡,查查供电看看!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独显坏了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得换,这种芯片很贵,一般不愿意投资

网友:
独立显卡的供电 都正常么 ?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试一下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     这种芯片很贵交换主板吧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小供电肯定还有不正常的、、一般问题都不是核心的

网友:
这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先重新上球做一下,如果不行查小电压 在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显卡 应该挂了  要不就值下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试吧,这个显卡也容易坏

网友:
好多是显卡坏了,先查一下供电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打了驱动不重启也会黑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