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5 白屏

楼主(2017-08-23):
acer 4535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加电无显拆机AMD 加焊北桥 亮机
装机 再开白屏
什么情况 哪位大神碰到过
换屏 屏线都一样 重值北桥 都没效果
本来挺好点事
谁碰到过 求思路
ACER

网友:
白屏查屏供电啊

网友:
谢谢 屏供电正常 电流跳变也挺正常的 把我搞懵了

网友:
白屏查屏的3.3V供电呀!

网友:
3.3供电正常

网友:
屏线那缺个3.3V电压 拉个电压过去就行了

网友:
重新换张显卡试试,再查下屏开启电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