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202W V3显示器不亮机与MCU

楼主(2017-08-23):
昨天客人送来一台BENQ的显示器,也没说是什么问题,今天一大早插电开机电灯不亮,量开关键有3.3V就是不开机怀疑驱动板问题,在网上找了个一样的程序刷上,可以亮机,但屏很快灭了,用自制的高压板点四根LCD灯管,发现有两根损坏,全换成LED灯带,此机修复,现把MCU发上,与大家共享~~~

网友:
今天一大早插电开机电灯不亮,量开关键有3.3V就是不开机怀疑驱动板问题
指示灯 不亮 一般不是先检测电源板 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的吗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下次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下次可以借鉴一下,先收藏。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二楼提得对,拆出主板后第一步就是量5V与12的电压啊,有的老板子上还有转换的3.3V,肯定都有了才怀疑驱动板问题,修了8年电脑了,这些都是常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