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接两台台式机

楼主(2017-08-23):
一个上午接两台台式机,故障1:技喜B85的主板,按开机键后,通电,风扇转四五秒后,反复重启,故障机2:技嘉H61-ds2开机,风扇转不亮,伴随硬盘敲盘声。两台换电源都解决,一个是长城300P4 一个是长城280P的测电压都是好的,奇怪,带不起负载,把300P4的换到280P 的电脑上居然可以一切正常,有点奇怪

网友:
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只要修好了,就是好事。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少遇到,不过电源问题也会引起很多奇怪的估障。所以我配机器都是用品牌电源

网友:
嗯 ,昌的,我配电脑也一直用长城电源

网友:
电源问题较难判断。手头常备一只可靠电源代换测试

网友:
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只要修好了,就是好事

网友:
会不会电源里面的电容有问题呢? 对换好了 但会不会用不久!?

网友:
电源老化功率不够引起,大部部分是电源电容容量下降导致,空测电压正常,带负载就会出现供电不足

网友:
一般台式机先排除吧, 配件大,换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