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KDS3F晶振的

楼主(2017-08-23):
今天测量一个主板的晶振,两脚对地阻值不一样,一个有一个没有阻值,应该就是坏了吧,
这个晶振上只写了KDS3F,在网上没有查到这个晶振的资料,有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是什么晶
振,需要别的什么晶振来替换,说下具体的型号,我好去别的坏主板上拆。

PS:晶振的直径2.8MM  ,  长 8.3MM

网友A:
来张照片,或者说清楚是哪个芯片边上的晶振也好帮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张照片,或者说清楚是哪个芯片边上的晶振也好帮你的

这个桥边的,已经被我拆下来了

网友:
这就是南桥的晶振呀,32.768的,——————

网友A:
随便找块主板,到南桥边上拆一个下来就可以,南桥用的都是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块主板,到南桥边上拆一个下来就可以,南桥用的都是这种的

谢谢您了,这个晶振怎么测量好坏,还有焊接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测试出来,不过没必要,这零件大把,随便找个换了他就行了

网友:
测晶振是否起振,可用万用表测晶振两脚

网友:
没有阻值  不一定就是晶振坏了  断线  南桥空焊都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