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2915-B开机不显反复重启

楼主(2017-08-23):
820-2915-B 开机不显 反复重启。 不装内存不重启 换内存 刷BIOS无果。
现在没
示波器
不知道读没读内存。
大神没说说--用万用便怎么判断过没过内存
刷BIOS

网友:
可能是BIOS 刷的不对吧

网友:
做一下显卡吧,这个机显卡也会以

网友:
没波波就打一下内存复位 接口30pin

网友:
这个破机子只坏显卡呀,你把显卡供电干掉看还掉不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可以先试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