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CPU的伤

楼主(2017-08-23):
进入8月以来 ,陆陆续续的  在手中飘过17台CPU坏的 本本了   ,心里的郁闷啊  ,兄弟们  讲讲碰到这种情况, 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吧

网友:
让客户换机,难道还有客户愿意换cpu?这个风险你也不愿意担吧

网友A:
我这边都是接的同行的活  ,换机  不现实

网友B:
这个不用心烦   在你手里飘过   到了谁手里都是飘过

网友:
怎么做,报废呗。给客户和同行说明白了。

网友C:
DELL  华硕  碰到CPU 挂的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都是接的同行的活  ,换机  不现实

同行的板载U故障大多数就直接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心烦   在你手里飘过   到了谁手里都是飘过

这个是真理  板载U故障  谁接手也不好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ELL  华硕  碰到CPU 挂的多  ~~~~~~~~~~~~~~~~~~~~~~~

散热做的越来越垃圾了的原因!!!

网友:
只能换                    旧主板了

网友:
板载U坏的直接换主板了,换U风险太大。宁可不做也不冒风险

网友E:
同行的板直接叫他拿回去,散客的报价换板,不换直接叫他拉鸡巴倒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行的板直接叫他拿回去,散客的报价换板,不换直接叫他拉鸡巴倒

回复的真够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散热做的越来越垃圾了的原因!!!

不是温度问题  那种低端的一体芯容易温度导致  大多数都是烧坏  或者内部模块问题

网友:
我这里也经常飘,一报价格就飘了

网友:
这种板怎么能能确认是CPU损坏了,看电流吗?

网友:
最近碰到挺多的。。进水  最后排查出来是板载CPU 坏了。。。挺无奈的。白耽误时间,,

网友F:
哈哈!碰到板载CPU坏的直接换板!及时换CPU以后返修也很多!还是换板

网友:
换主板实在

网友:
加焊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
板载U故障  谁接手也不好处理 ,就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碰到板载CPU坏的直接换板!及时换CPU以后返修也很多!还是换板

是的直接换板算了,不同意换就算了,不能摊上事不是

网友:
交换主板  不换CPU的  麻烦呢

网友:
客户同意就换U 换板 不同意就放弃 没什么好想的

网友:
我这里都是换板  不换就推给客户。

网友:
换过两个,成本太高,风险太大,一不小心亏本

网友:
这个当然换板,不同意叫他拿走

网友:
这种 都不好处理的,换CPU  风险太大了

网友:
我也接了 好多 ,一般都是 换的 主板的 居多

网友:
板载cpu的根本不好修,坏了就抓瞎。特坑的是cpu+桥集成,还他么集显的,整个主板就一块大芯片。刷个bios不好就直接OVER。

网友:
我遇到的也很多  不过真正的U自己坏的 极少的  基本都是同行人为加焊搞坏的

网友:
也遇到过一听换板都是直接走了无语

网友:
风险大确实的, 我上次显卡也是

网友:
没办法呀  电脑最贵的东西坏了  最核心的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