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块X58 遇到个问题

楼主(2017-08-23):
我有三片料板 拆南桥的时候都听到啪的一声 无奈只好去买了 但是问题来了 我这个bGA拆焊的 为什么会啪的一声 我第一篇啪完 第三篇我都很小心 可是还是啪的一声 预热什么的都做了 请老师傅指教一下 会什么会啪
问题

网友:
跟板子没关系吧 可能跟BGA温度设置有关系

网友:
慢慢调试一下温度吧,是不是温度高了

网友:
温度过高了,可以找废板子多多练习一下,有些BGA温度高点没事,有些高点就啪啪啪的

网友:
温度的问题,有铅350度就可以了,无铅温度还要比有铅的低一点

网友:
是不是芯片自身存在水汽?另外你BGA的温度曲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
应该是温度高了吧,有时候听到啪不一定是桥坏了

网友:
BGA曲线没有设置好,设置好了不可能啪啪啪响

网友:
预热时间建议长一点。。我一般搞个5分钟。。

网友:
温度没把握好把?????..没事找些料板多试试.

网友:
温度没有掌控好,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