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P-D3 通病

楼主(2017-08-23):
GA-Z77P-D3 通病开机就掉电保护,有人修过的回一下。
掉电
通病

网友:
大多是12V检测电压偏高引起保护的多,在IO外围测到12V的电阻端同时换玩两个分压电阻就可以,没有图不好说,不过也不难找

网友:
可能是12V检测电压出问题 吧......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不楚,相信很多人想帮你都不知道怎么帮

网友:
图片,请修过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论坛里有人修过,就是不知道换哪个电阻

网友:
检查一下12V检测电压有没有出现问题吧

网友:
一般都是检查电压的问题,看能再次触发么

网友:
如果不是短路保护,那就是IO的12V/5V电压检测出了问题,还有就是VBAT检测出了问题。

网友:
先打下全板电压阻值,电压检测可能性大

网友:
测下各供电正常不?

网友:
5V 12V I/O检测脚的问题修过...

网友:
IO倒数第2脚127应该就是12V检测了,一般2V。和126的5V检测电压一样都是2V。可以拆掉,相连。不过有些型号要换电阻才稳定。

网友(2017-10-20):
可以讲清楚点吗,我的一样问题,修不出

网友:
应该是IO旁边的电阻有问题12V...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主板了,毛病一模一样,看来是通病了,正在查

网友:
我这个板子别人修过,就是把这两脚相连了,现在又短路了

网友:
我的电阻已经被人家拆了,这个电阻应该是多大的,有哪位知道的吗

网友:
我也有款同型号的,开机瞬间掉电。按压桥就可以开机正常开机跑马,加焊几次都是空焊。后来直接更换桥,还是不行,按桥才可以。直接更换了晶振(14.318),直接5VDUAL待机没了!查看受控于桥-DEPSLP,万用表测量晶振又有5VDUAL。有电压无波形,更换好几个晶振。还是老样(有电压没波形),现在是一脸懵逼
。求大大们赐教!

网友:
我现在遇上这块板 复位灯无反应 当然也不跑码 CPU电压 内存电压都正常 还有1。05V 这些电压都有

网友(2018-02-12):
VIN2信号,12分压的,把图中这个75K电阻换了就好,如果没有电阻的话,取下来再装回去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