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白苹果重启问题

楼主(2017-08-23):
一台6代的机,以前修过逻辑码片断线,用了50天,现在白苹果重启,压住U就能进系统,什么问题?各位大师

网友:
以前飞的线又断了呗,再重新飞过

网友:
不好说,重启的问题CPU比较多。压CPU开。。CPU虚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既然按U就行,哪就干U呗!!!摔的机虚焊很正常

网友:
压住CPU可以开机的话基本上就是CPU虚汗了

网友:
CPU空焊或者又有新的掉点,老老实实干CPU吧

网友:
你现在要确定现在的问题是不是以前搞逻辑码片的时候没搞倒位引起的。再定维修方案,如果是以前的遗留问题可以用免拆的方法,拆过的U能不动就一动。再动风险成培增加。如果不是逻辑码片问题你可以先加焊。不行只能重植了

网友:
一般是略逻辑码片到U又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