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漏电 非固定漏电值,跳变的漏电,不是固定值。归0后几秒又跳上去100-150.

楼主(2017-08-23):
问题描述:漏电。但又不是固定的漏电值,开机后灭屏,等一会电流掉下来。掉到0后过几秒又上去,一直跳。

大楖就是0到100-150..归0后可能要等个三五秒十秒8秒的。但就是定不住。一直跳。跳一会又掉下去到0.就这相循环往复。

最近遇到好几台6S系列的机器这个问题了。不知道动哪里。

还有就是这几台机器有一个通病,正常的机器开机要长按4秒,但此类机器只要轻触0.1秒就开机了。只要按下去就会开机不管你按多久。

哪位大神给点思路。。先谢过。

网友A:
查一下USB管理芯片,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USB管理芯片,看看是不是坏了

USB管理一般都是200左右定电流,不会跳电流啊。还有开机键按一下就开机。不用按几秒。这感觉也不正常。按一下即使0.1秒也开机。。。感觉不是USB管理的问题。。。我先换一个吧。

网友:
USB管换了  还是一样。点一下就开机,漏电 也一样。

网友:
奇了怪了,没见识过,期待高手!

网友B:
为了时序正确,信号进ic前往往接有延时电路(一般是电容+电阻或门电路ic),作用是延时,电容容量越大,电阻阻值越大,延时越长。查下开机电路电阻、电容看看

网友:
问一下迅维的老师,有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了时序正确,信号进ic前往往接有延时电路(一般是电容+电阻或门电路ic),作用是延时,电容容量越大,电 ...

开机触发点上电压有点低1.6V,其上拉电阻没问题。220K上拉电阻测了没问题。上拉电阻另一端1.8V没问题。路上的电容我去掉了。一样还是1.6V。这个开机信号一头到CPU一头到电源。应该 不是电源就是CPU了。
还没动电源。昨天测了一下,昨天晚上6点到今天早上10点也就掉了10%的电。不想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机触发点上电压有点低1.6V,其上拉电阻没问题。220K上拉电阻测了没问题。上拉电阻另一端1.8V没问题。路 ...

电容拆了,就没延时了,容易时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拆了,就没延时了,容易时序不对

能具体说下 是哪个分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拆了,就没延时了,容易时序不对

现在在排除问题。。都拆了还是一样问题。。就是开机键到上拉电阻那一段路上的电容。

网友D:
前段时间有一部6SP开机0-150  反复跳···后来寄迅维解决了
今天又收了部6S开机0-85 反复跳····有人说是暂存虚焊了  价格出不起 没搞

网友:
进展如何了?期待高手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有一部6SP开机0-150  反复跳···后来寄迅维解决了
今天又收了部6S开机0-85 反复跳····有 ...

有可能正常,。。我手上三四台6S系列的都是待机不归0.   一晚上十五个小时左右掉5%-10%之间。。感觉应该是正常的吧。。。。。大家手里有6S系列的都测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归不了0

网友:
我的交易是就从开机座子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