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3 板号 a381 关机后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23):
   前几天接到一台yoga3 板号 a381问题很奇怪!插上电源第一次能开机 关机后按开关没反应 必须拔掉电源再插电源才能开机!问题就这样 .  拆机检测维修 量电杆 应该有3.3v的电压 实测只有2.4v 没图纸只能盲修 刷过bios 订了ec换了问题依旧 最后用手摸了一下板子 发现一USB保护管微烫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129856855\QQ\WinTemp\RichOle\0}D}I8A9`B2JV@T(JS52THP.png u101此管发烫 直接摘除 然后点机子 ok了 关机后照常可以开机了 测机 一切正常 !      论坛没有任何资料也没有人修到分享一下 我觉得可能是个通病 发出来分享一下 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end! 谢谢

网友:
1楼 占楼  这个管子可以不装的 应该是USB3.0的保护管 usb2.0  3.0都正常使用

网友:
还有 3.3v那边换了芯片和电杆 都一样的 最后宅了保护管出3.3v了 应该就是它拉低了3.3v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看到有几个案例 但是没有解决方法  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以前看到有几个案例 但是没有解决方法  这个应该是通病

是的是的 论坛里面什么资料都没有的

网友(2018-12-02):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感谢楼主

网友:
是的,YOGA资料的确少,前两天接手一个yoga700-14isk到处找不到图纸,后来还是参照这个yogo 3的图纸修的。

网友B:
请教一下图纸中Q108的作用,小弟没看明白,20v的供电为何要用这个mos管和5v usb电压连起来?上次有个yoga本,这个mos管短路了,烧了后面一片!

网友:
这板子没图纸吗,USB保护管,不是防静电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图纸中Q108的作用,小弟没看明白,20v的供电为何要用这个mos管和5v usb电压连起来?上次有个yoga本 ...

这是什么图纸,你截的图太小了不完整没法看懂下面部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没遇到过,下次遇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能提供宝贵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图纸中Q108的作用,小弟没看明白,20v的供电为何要用这个mos管和5v usb电压连起来?上次有个yoga本 ...

这个VUSB应该不是5V,最好把图纸上传上来

网友:
这个就是个5v usb供电,通过u101这个转换开关,有2A的过流保护功能,现在把那部分图纸传上来,我就不明白,为啥这个5v 和 输入20v之间要加个mos管,YOGA700 里面也有这个u101,不过是另外一个型号5条腿的

网友:
现在把这个完整的图纸传给大家 Lenovo Yoga 3 14 LCFC NM-A381 R1.0

Lenovo Yoga 3 14 LCFC NM-A381 R1.0.pdf

网友:
新款资料的确少,只能靠经验了,技术很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