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9631P不出集显供电,曲折维修,已解决

楼主(2017-08-23):
板号:la-9631P
机器型号联想G490
故障;上电0.5A不动 其他电感所有供电正常 唯独不出集成供电(PL905)
此贴主要谈PCH_PLTRST#的信号;(0V不正常。正常为3.3V)
大概意思就是:6132没出PG给EC EC就不发出PCH PG给桥 所以就没复位。
而6132A的pg就是12脚 :实测为1.2V 正常电压wei3.3V。不正常

追查到3个地方 VGATE去到了 6132的12脚 还有ec的74脚,还有U15的第一脚(U15没装)还有一个上拉电阻。(pr933)

接下来好办了 查U2的第2脚PCH_PLTRST# 是桥发出的,0V 打阻值509欧 正常。排除桥短路拉低PCH_PLTRST#
事情到这里已经很明确,要么就是pr933的10K电阻有问题,要么就是6132的芯片内部有问题 ,找到6132的pdf查看了一下

6132的12脚意思大概就是开漏输出。高表明核心输出调节。就是说为高 的情况下。就会发出PCH PG给桥 桥才会发出PCH_PLTRST#给cpu复位。
更换pr933电阻,

故障依旧 最后割断6132的12脚 维修到此结束,具体是什么拉低了VGATE 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是主板的设计问题吧!

最后来个亮机图,。就是不知道VGATE为啥会被拉低??

网友:
确定是拉低?  割断后 有没有测下  6132输出的电压回没回到3.3

网友:
割断就正常说明是芯片拉低了,换个芯片试下明了。

网友:
芯片外的电容去掉试过没有?看你割断位置只是芯片外一点,应该不是其他电路拉低了,也就只能是割断位置元件(电容)芯片问题.

网友:
CPU的PG都是3.3V吗,我上次测了一个是1。05V,外部没有上啦,就连了一个电阻跟VR ON连一起的

网友A(2023-05-31):
我的是hga1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