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7-08-23):
这款苹果5朋友用的,当时拿来的时候手机就是卡在充电页面,也充不进电。
重启后还是不充,换大头和数据线都是不管用
测了测电源IC旁的电阻和电容均没有问题,初步锁定尾插或电源IC坏了,电源IC是bga焊接的比较难换,先换了尾插还是充不进电,确定是电源IC坏了
换完电源IC果然管用
          已修好
心得:在不确定问题所在的情况下,一步一步排除,能不动大件尽量不动大件,心细即可

维修新手欢迎大神指导!!!

网友:
你拆这是u2吧。。。。。。。。。。。。。。。。。。。。。

网友:
很好  感谢  帮助了我  0000000000000

网友:
楼主是否测电源的各个参数了吗。直接判断是它坏的原因是?

网友:
学习了 ,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你确定你拆的是电源吗??????

网友:
厉害!学习了!打有胶我见好难拆啊

网友:
这个是U2不是电源,电源是硬盘下面那个

网友:
。。。。。电源那么小吗!!!!!!!!!!!!!!!!!

网友:
一看就是苹果五。现在维修价与二手机差不多

网友:
楼主是否测电源的各个参数了吗。直接判断是它坏的原因是

网友:
苹果5电源带胶吧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