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10D-I5 D1开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8-23):
今天收到一台神州K610D-I5 D1笔记本DA0TWSMB6E0 REV ;E   。故障:触发开机电流正常进系统LOGO后掉电。拆机裸板测试,待机电压正常,进系统LOGO前全部电压多有。就是CPU的+VCC_CORE 是1.7V不知道正常吗?其他电压多正常。排除测试单板开机不掉电,用U盘进PE进xp界面的PE不掉电,进W8界面的PE掉电。装硬盘不进系统不掉电,进PE引导装系统掉电。没有思路看看哪位高手碰到过指点下。

网友:
掉电维修神器上示波器,论坛有示波器修掉电的帖子

网友A:
最讨厌修神舟的机器  板子特别烂  修好了 返修率还挺高

网友B:
1.7V应该不正常吧,应该是3.3.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修神舟的机器  板子特别烂  修好了 返修率还挺高

我也是 都是让人直接换板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V应该不正常吧,应该是3.3.的吧

CPU电压有3.3V的吗?不会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