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h2216w显示器,接vga信号线黑屏

楼主(2017-08-23):
易美逊h2216w显示器,接vga信号线黑屏,bios已经刷过,还是一样

网友A:
不知道加焊处理芯片行不行,有朋友修过这个显示器遇到这个毛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加焊处理芯片行不行,有朋友修过这个显示器遇到这个毛病吗?

上个故障现象图
比较直观点
老师傅好帮助你

网友:
接信号线黑屏,背光是否亮,有背光查程序及MCU,无背光查VGA到MCU之间元件

网友A:
谢谢提供思路,感觉没有背光,那看来不用加焊mcu了,会不会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供思路,感觉没有背光,那看来不用加焊mcu了,会不会是电容引起的

检查VGA接口,这样的毛病,多是VGA接口保护二极管击穿。

网友:
看VGA接口的防静电管子吧

网友:
检查一下vga接口附近的防静电二极管

网友:
修好了吗?看VGA口处是二极管还是6脚芯片,要是二极管就拆了,要是6脚芯片就和DVI口芯片互换,那样的话DVI口就不能用了

网友:
先看看驱动板上VAG接口 1 2  3      1 3    14脚对地电阻吧

网友:
先刷 BIOS看看再说

网友:
检查一下 H  V  的对地体值正不正常

网友:
场行信号滤波管,去掉·····························

网友:
把VGA接口附近对地的管子直接干掉应该就好,碰到的最多的就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RGB H V 测试下 常见ESD管坏的多

网友:
先看看驱动板上VAG接口  要不直接用通用的点下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暗屏的话看看VGA的管子吧

网友:
没搞定,定了个板子,手低了点,一会我再测测

网友:
黑屏是什么样的啊,你是不是行场出问题了

网友:
接口处的三极管 拆掉 看看

网友:
无背光查VGA到MCU之间元件。。,,

网友:
不行换驱动板了。接之前是否有信号显示?

网友:
先刷刷MCu程序看看,若还是不行,把接口处的三极管 拆掉 看看

网友:
这种驱动板你们就不要修了。不好修。直接换得了。用不了几个钱

网友(2017-09-23):
是的,某宝上发了个驱动板,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