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75 PRO3触发加电掉电循环通病维修

楼主(2017-08-23):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型号P75 PRO3客户说在家一直重启,我接到手加点检测问题和客户说的一样,测电压CPU供电1伏正常内存供电1。5正常桥供电正常,但是桥旁边有一个电杆无电压找到问题了,看到这个电杆我想起来我之前发过的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0943-1-1.html
也是加电掉电那个主板型号是B75 PRO3想到这里我就有点小激动看来此板又要秒杀了,找个1伏电压连到电杆上边加电跑码亮机反复试几遍OK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没有集显供电吧?前面条件如果没有具备这样能行不?

网友:
稳定性有待检测,不过能修亮机收钱就OK

网友:
1.05ME供电.直接sb供电飞吧。没问题的

网友:
嗯。。这个板子的供电不能修出来么?

网友:
又是这个RT8065芯片,华硕和华擎凡是用到这个芯片做1.05ME供电的,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7-10-03):
确实是通病,我也碰到一块,原来那个八脚芯片是rt8065,试过不加电感芯片输出5v,估计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跳线供电肯定不稳定,pwm供电方式才是最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