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 wescom s2218 暗屏维修+ 程序备份

楼主(2017-08-23):
长城 wescom s2218 暗屏维修,没什么技术含量,清理下屏线就好了。

网友:
暗屏拔插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有的花屏,有的有背光,屏幕是亮的但是是黑的,插插屏线就好了,

网友:
我遇这种情况一般都换掉屏线,以前也是插下,但容易重复故障

网友:
哈哈,,谢谢分享,又学到一招

网友:
捡钱了LZ,牛···········································

网友:
暗屏  是屏线的问题??????????????????